在打锥销时,支撑座是如何拉平的?

楼主(2012-11-11):
有没有钳工师傅,厂里需要把丝杠换成滚珠丝杠,支撑座有四个螺钉固定,还需要两个锥销,我不明白的是在打锥销时,支撑座是如何拉平的,就是保持水平的?望不吝赐教!!!!!!!

网友A:
感觉你的概念有点模糊不清。
首先,(假设你的支撑座安装平面是平行于丝杠中心线的)支撑座的固定平面与固定的丝杠中心线的水平与锥销基本没有关系,只与该固定平面到支撑孔的距离和平行度有关。锥销的作用是限制支撑座在安装平面上的两个移动和一个转动自由度的,以便唯一确定支撑座的安装位置准确无误。

其次,锥销的锥孔是在调整安装好丝杠后,紧住四个安装螺栓,配作的,而不是事先做好,这样才起作用。

再次如果你们更换滚珠丝杠后,不改变支撑座的轴颈,用原来的座孔装配,锥销孔可以也用原来的,直接安装就可以,固定螺栓预紧(不要紧死),打入锥销,紧固螺栓即可。如果支撑座座孔有改变,精度需要重新调整的话,就不要用原来的锥销孔了,位置变动大就换个位置做新的,位置变动很小的话,也要调好水平及丝杠运转正常后,重新用锥度铰刀铰一下锥销孔,再打销子。否则你的新换的滚珠丝杠要捣乱的。呵呵

网友:
你可用一只百分表,分别测两头,并渐进收紧螺丝,再打销孔。(挂脚孔先打好)

网友:
上个图片吧,这样更直观,我就经常把一些设备问题拍下来,然后再求助,即便我们公司不让拍照!呵呵!

网友:
在马达座,尾端座分别打表测丝杆的上下差,记下差值去磨尾端座下的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的概念有点模糊不清。
首先,(假设你的支撑座安装平面是平行于丝杠中心线的)支撑座的固定平面与固 ...

是呀,刚才我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是这样的:当用螺钉粗定位后,在钻锥销孔前,怎样保证支撑座的中心线和丝杠平行。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的概念有点模糊不清。
首先,(假设你的支撑座安装平面是平行于丝杠中心线的)支撑座的固定平面与固 ...

谢谢了!很详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刚才我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是这样的:当用螺钉粗定位后,在钻锥销孔前,怎样保证支撑座的中心线和丝 ...

这里的调整有点象镗模的镗杆支架的调整,基本原理是打表测量各支撑座前后的圆周跳动,还要保证支撑座本身的中心高一致,否则要调整,呵呵,具体步骤不是一句半句可以说清楚的,如果你没有做过,建议你找有经验的师傅做,新手基本很难做好的。

楼主:
好的,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明天问问师傅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