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高速钢钻头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2-11-11):
普通高速钢钻头的加工是采用轧压法还是切削法?公司在用的上工牌好像是轧出来的,新加坡产的不二越牌是铣出来的。同样工件用上工牌寿命偏短最少要20%以上。求科普,是否与钻头加工工艺有关?

网友:
应该还是高速钢材料本身的不一样引起的

网友:
都是用砂轮磨出来的。

网友:
同样的上工也有磨出来的。上工也有冒牌货。麻花圈多少也有关系的。当然不二越的材料跟淬火也许好一点也可能的。

网友:
过去的工艺是搓制、铣制,现在一半是磨制
主要应该是因为原材料及热处理的原因

网友:
麻花钻轧制在欧美基本上是保留一两台作为回忆历史用的。
在国内10年使用非常广泛的,我的师傅当年就是轧制机床的设计者。因此还有国务院津贴的
现在的工艺基本都使用磨制加工,电锤钻之类的用铣制,效率低,品质差。
当然了,老工厂也不愿意把轧制的设备给淘汰了,毕竟它效率很高的。
好的轧制设备也确实能做出不错的麻花钻来。
钻头的好坏:材料很重要。有HSS;HSS-E,还有那种土制的HSS,含量不达标,或者说是钢厂的厂标。
其次就是加工方法,目前我认为磨制加工是最好的。
第三,工艺细节上就会决定很大的产品性能。
第四,热处理也特别重要。
总之,是个综合作用的过程,导致出来的产品差别很大的。
我就从不认为上工的钻头是好的。

网友:
理论上轧制的会更好些,最早是哈工研发的,效果很好,主要是材料更加密实,组织更均匀。
  同样条件加工中好用与不好用,主要和本身的材料有关,加工角度有关,热处理有关。刚好这貌似都是本国之此行业的落项。

网友:
好像从哪看到铣床居然是为了加工高速钢钻头而发明的,不知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