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材料的板的抗拉强度与板的厚度是否有关系?

楼主(2012-11-11):
请教下,Q235材料的板的抗拉强度与板的厚度是否有关系?还有不同厚度的板的抗拉强度在那里能查到?

网友:
抗拉强度与板的厚度没有关系

网友A:
抗拉强度是通过标准试样测出来的,板厚越大强度应该越大。

网友B:
应该是不同的。

网友(点评):
我下载了,但是没有找到答案啊 。老兄

网友(点评):
看不见吗?

网友:
Q235钢板的抗拉强度随厚度的增加而有所降低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Y1OTc5fDBjOWY0NzQ4fDE3NTgzMjM1Mjh8MHw%3D
机械装备金属结构设计(第2版)_徐格宁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不同的。

,图片有上传成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有上传成功吗

兄弟,我关心的是抗拉强度啊、比如材料是Q235板后10mm,抗拉强度大约多少

网友(点评):
我给你的word文档里明明就有,你就不能仔细看看吗。懒得给你码字了

网友(点评):
帮你都是热心肠,态度要注意。

网友:
不错,学习下。。。留个记号,以后用的时候再来看。。。

网友:
Q235相同的材质板越厚 应该比薄的抗拉强度要大

网友:
Q235 中的235MP 是用标准试件做实验的得到的数据。随着厚度的变化,该值是变化的。毕竟材料内部不可能没有挤压。

网友:
怎么越看越迷糊

网友:
与厚度没有关系,把材料力学再拿出来翻翻,

网友C:
板越厚,能承受的拉力越大,但搞拉强度是不变的。抗拉强度是材料的金相组织决定的

网友(点评):
老兄,我查设计手册上Q235的抗拉强度为380~500MPa,请教下,这个范围有点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越厚,能承受的拉力越大,但搞拉强度是不变的。抗拉强度是材料的金相组织决定的

Q235有好几种规格,不同的厂家强度也有差别,

网友:
拉伸强度和板厚没有关系。拉伸强度等于拉力除以横截面的面积。板厚越大,只是拉力会越大,和强度的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抗拉强度是通过标准试样测出来的,板厚越大强度应该越大。

强度只和材质有关系。和厚度无关系

网友(点评):
材质也不全对

网友(点评):
老兄有依据吗?话不要随便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我关心的是抗拉强度啊、比如材料是Q235板后10mm,抗拉强度大约多少

抗拉强度跟材料的横截面积相关,厚度只是横截面的的一部分因素

网友(2013-01-11):
看来成反比哦

网友:
抗拉强度是材料自身的特性。跟厚薄无关。

无论你的材料是什么样式,板材,条钢,都无所谓,测试抗拉强度是要将样件加工成标准尺寸后再测试的。如果不能加工成标准尺寸,也要经过换算。
380~500MPa的范围不算宽泛。

网友(2018-07-28):
板越厚,抗拉强度相对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