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自行车辐条扳手的尺寸是多大啊

楼主(2012-11-11):
请教各位,自行车辐条扳手的尺寸是多大啊,15G, 14G, 13G,12G,11G,10G分别是多大的啊,那几个槽是几毫米的啊?

网友A:
gauge印象中是英制的,英文搜看看吧!

网友(点评):
你的头像是用啥子画的啊

网友(点评):
哈哈!原本三维的简单模型再以电脑里基本配置painter(?)画线条描黑

网友B:
常用的就那两三个尺寸,3.2MM  3.3MM 3.5MM这几个最常用,买的的台湾的还能凑活用,有钱就买美国PARKTOOL的,国产的就不要买了,会后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uge印象中是英制的,英文搜看看吧!

谢谢,我试着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用的就那两三个尺寸,3.2MM  3.3MM 3.5MM这几个最常用,买的的台湾的还能凑活用,有钱就买美国PARKTOOL的 ...

还有几个是不是3.4,3.6和3.9,加上你给的三个数正好是六个,但我找到的这几个是日本1994年的标准,不知道在中国适用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