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金属材料力学性能的朋友请来帮下忙

楼主(2012-11-11):
请教下,厚度为5-35mm,材料为Q235和Q345的板的抗拉强度和抗剪强度?

网友:
抗拉强度和厚度没有关系吧

网友:
其实这些查手册就有,Q235抗拉强度380-470MPa(常温,静载),Q345为470-630(常温,静载),许用剪切强度一般取屈服强度的06~0.8,算一下就知道了,其实越厚的板可以使用越低的实际强度要求。

网友(点评):
老兄,请教下,以Q235为例,他的抗拉强度为380~470MPa,怎么理解这个范围值呢?就是说什么时候取下限,什么时候取上限?

网友:
学机械的吗?查设计手册即可

网友:
百度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