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形刀(齿刀),寿命

楼主(2012-11-11):
用于裁断锂电池业隔离膜,SKD11热处理HRC58~62,气缸驱动,无背刀,绷紧隔膜,悬空裁切。
隔膜材质PP、PE复合膜,0.016~0.040mm厚度。
目前问题是寿命不够日本刀具耐久,出现隔膜拉丝毛边等不良。补充:客户期望寿命为40万次。约一个月更换一次。

特发图请教。请熟悉的大神指点。
尝试过钨钢材质,加工难,锋利度很难达到。

网友:
刀具设计上,也有差别。如果你供膜是步进的,不妨尝试一下,斜向带角度的切法。

网友:
楼主要不要日本进口的刨刃,我有几片差不多大小的,日本产高速钢刨刃,但是没有齿,齿你可以自己再磨的,反正够你用几十万次切割了吧

网友:
图例说明

网友(点评):
此图为刃口双面对称,版主所述之“斜向带角度”,是这个意思吗?我本来理解的是刀与隔膜带角度切断会有一定效果。

网友(点评):
刀与隔膜带角度切断会有一定效果

网友(点评):
谢谢,空间不太大,但可以试验。

网友:
楼主,不知道剪刀式剪切方法会不会更有效一点?

网友:
你说的是: 加工条件是一样的, 就是寿命不好,是这意思吗?
  你的材料有什么变化吗?角度保证能力如何?

网友(点评):
加工条件差异暂时不详。客户讲日本刀参数跟这个图纸差不多的。才接手不久,一些细节待确认。加工环节问题可能性较大,虽然供应商是多年做刀的,但感觉做的效果差强人意。

网友:
呵呵。这个我们专业。我们是专业做这方面的刀具,齿距要锋利。用放大镜观察齿尖要锋利,材料SKH就可以了。

齿刀

齿刀

齿刀

齿刀

网友(点评):
敬待结果啊。

网友(点评):
希望效果和寿命ok,但估计够呛啊。

网友:
lm;lj ikbu

tigerguo1975 -1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4799切削刀片的基础知识  我是搬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