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气缸 计算

楼主(2012-11-12):
请各位大师们帮我分析下这个课题设计,有一重物悬挂在一横梁上,内套有轴承,轴承外部固定一曲柄,气缸底部为铰连接固定,通过气缸的伸缩使重物绕中心点摆动,摆动夹角不超过45°,需要气缸多大的推、拉力,以及行程,选用什么类型的气缸合适?

网友:
通过扭矩平衡计算,知道需要的力

网友(点评):
理论正确

网友:
气缸行程就是两极限位置,气缸杆长度变化就是气缸行程。推拉力按力矩来算,适当加大,因为起动有惯性。

网友A:
首先重物对回转点最大扭矩为:800kgfx2.5Mxsin22.5度=760kgf.m        从图上看出,初始状态应该是需要气缸最大力的输出点,根据力学平衡,气缸对回转点扭矩应该等于或大于760kgf.m,也就是设气缸推力F,则Fxsin7.5度x0.45Mxcos7.5度=760    F=13103kgf     根据你的气源压力,查气缸样本的出力表,看在你要求的气源压力下多大直径气缸的出力值与计算值相符,或比你的计算值大一些,而且选型时也应该选择比计算值大一些的数值,回头再看下气缸小腔出力值,反算一下小腔拉力是否符合扭矩要求,都符合了,缸径就定了,再看行程,你的气缸角度没给,计算缺少条件,但正常来讲,中间状态时气缸和摇臂应该是垂直的,这样推断摇臂半径0.45M,回转45度,弦长2x0.45mxsin22.5度=0.353m

网友:
没有摩擦力的时候,永远动下去,但现实是不可能永远动下去,那就用气缸力克服摩擦力即可。气缸力太大反倒失衡了。气缸在重物位于中间时给点力,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兄弟,这个题好像摩擦力不占主导吧,800公斤的东西在轴承上产生多大摩擦力?如果填个条件"不计摩擦力",那这东西按兄弟的意思自己就可以摆上去了,连动力都不需要

网友(点评):
不计摩擦力就没有动能损失,没有损失就永远动下去,那还要气缸干吗,要气缸就是来克服摩擦力的。活塞与缸筒不摩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重物对回转点最大扭矩为:800kgfx2.5Mxsin22.5度=760kgf.m        从图上看出,初始状态应该是需要气缸最 ...

老师你好~~~弱弱的问一下。“则Fxsin7.5度x0.45Mxcos7.5度” 为什么要这么算?而不是0.45*(F*sin7.5+F*cos7.5)?

网友(点评):
统一单位,0.45是M,450是MM

网友(点评):
如果前面的760数据也按2500去算,那最后取值760000,后面的就可以用450直接计算了,都可以的,就看单位怎么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重物对回转点最大扭矩为:800kgfx2.5Mxsin22.5度=760kgf.m        从图上看出,初始状态应该是需要气缸最 ...

老师。SIN,COS是不是F 在X Y 轴的分力?用分力加和求。是这个意思bu?

网友(点评):
是的,因为中间状态应该是气缸最省力的状态,直接用F*450,没什么意义,应该按照最费力的极限状态求取气缸力,因为这时是F的分力起作用,而不是全部的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