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际运动输出的过程中实际输出功率是否不变的?

楼主(2012-11-12):
在实际运动输出的过程中实际输出功率是否不变的?(不考虑摩擦,发热等损失)

楼主:
也就是说不论转速,扭矩怎么变化实际输出功率一直不变?

网友:
问的什么啊?具体点,多数情况下,输出功率是随负载变化而变化的,负载重了,输出功率也大了,负载轻了,输出功率也小了,打个比方,就像汽车,同一条路线,满载和空载以同样的速度跑,耗油量是不同的,也就是发动机实际做的功是不同的,同样距离同样速度时间也是一样的,但做的功不同,功率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