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存卡在电脑上可以使用,到数控机床上提示储存卡错误,已经格式化了还是不能用

楼主(2012-11-12):
大家有这样的经历吗?怎么解决感觉储存卡没坏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郁闷中

网友:
首先看你的机床是不是能用你那种卡,不是通用的

网友A:
不通用,电压值也有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通用,电压值也有不一样的。

不通用是什么意思 用的卡和以前是一样的 只是电压值一个是3.3/5 一个是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