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台、滚珠丝杠抖动?

楼主(2012-11-12):
工作台不是整个部位抖动,前两米是好的,后两米抖。把两边伸缩钣金拆开,发现滚珠丝杠也在抖动。光栅尺定尺安装在工作台上,读数头固定不动在床身上。怎么办?

网友:
没做过,经验也太浅。公司的滚珠螺杆都是买THK或TBI或HIWIN的,人家来帮调试的。

网友:
丝杆长了是这样的,结构不好,就算中间加辅助,我在想位置也不一定够,我也想知道怎么改,长行程还是走齿条比较安全

网友A:
看丝杠和导轨间的平行度怎么样,是不是平行度不好,越走越犟劲,当犟到一定程度时,电机带丝杠费劲,到这抖动.
或者丝杠是不是选的过细,当滑台走远后,推动滑台的丝杠越来越长,这样丝杠的稳定性不好.应该选取丝杠两端固定的安装方式,用增加预紧力来提高丝杠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丝杠和导轨间的平行度怎么样,是不是平行度不好,越走越犟劲,当犟到一定程度时,电机带丝杠费劲,到这抖动.
...

现在进展的情况:把光栅尺屏蔽,然后让X轴来回运行一个小时,没有发现抖动。,是不是光栅尺出现问题呢?

网友(点评):
前两米是好的应该不是光栅尺自身问题,看光栅尺安装有没有问题,接线有没有问题,情况应该是出在光栅尺的反馈信号上

网友B:
以前抖么?是沿丝杠轴线方向抖动还是径向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抖么?是沿丝杠轴线方向抖动还是径向抖动?

这是新机床。之前是有异音换了轴承就可以了。在运行的时候抖动,且总在固定一段距离抖动。整体抖动

网友(点评):
以前的抖动会否已经影响光栅尺了呢?固定一段距离抖动,大概什么位置?是不是现在出现抖动的位置,会不会是原来的抖动已经造成光栅尺故障了

网友(点评):
打光栅的安装精度,如果光栅安装精度没问题,那就是机械刚性有问题。设置滤波器或者降低速度增益。

网友:
丝杠太长了吧,4米的话中间有支撑吗?

网友:
请教下,抖动和光栅尺有关系吗?

网友(点评):
光栅尺连续错误信号会给伺服电机提供错误的反馈,电机高频率的起停起停,也会引起类似抖动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丝杠和导轨间的平行度怎么样,是不是平行度不好,越走越犟劲,当犟到一定程度时,电机带丝杠费劲,到这抖动.
 ...

抖动位置大概在X轴偏负方向。现在的疑问是否是光栅尺的问题导致工作台抖动的产生。

网友:
那看来应该是光栅尺的问题了

网友:
不是说把光栅尺屏蔽了,运动一个小时都没有抖动的吗,这个不就说明是光栅的问题,个人认为是反馈环节出现问题了,可以从这方面找

网友:
问过我们装配人员了.以前给客户做的设备也遇到过这种事情,不是光栅尺的问题,而是精度没有找好,他的表述不是很清楚,大概意思就是精度没调好,造成滑台移动的累积公差超过了光栅尺的控制范围,造成光栅尺始终去寻找正确的位置,但实际已经超限,光栅尺又去重复找,造成类似于死循环,给伺服电机重复的步进,倒退讯号,造成抖动现象,楼主所说换过轴承后出现这现象,多数还是丝杠精度出问题,建议仔细校对精度

网友:
导轨怎么设置

网友(2015-11-15):
我现在也遇到非常类似的问题,请问:问题是如何解决的?盼复!谢谢!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非常类似的问题,请问问题是如何解决的?盼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