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怎样确保导轨平行度结构问题的讨论

楼主(2012-11-12):
社区的各位高手,我遇到一个问题,做一个实验台机架是用铝型材搭建的,导轨安装在导轨座上,由于左右导轨座是两个部件,那么导轨安装时平度很难保证,有没有什么好的结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这个结构没有基准,只能靠人品了来保证。

网友:
可查阅导轨厂家型录。一般有设计及操作指引

网友:
能解决平行度问题的,承载能力会有限制
你可以都用滚珠丝杠,但那样承载就有限了
楼主你也可以在装的时候先找表打一下两个导轨的间距
知道间距调得差不多了再安装工作台
另外,要保证导轨的加工精度,平面度等等

网友:
你可在我以前的回贴里,找到这类解决的方法。不过这不是讨论,而是求助。

网友(点评):
帮人帮到底,不考虑名分

网友:
导轨平行不好调,看看机床导轨试试

网友:
以前师傅说,如果行程不长的话,可以在机架加工两条边(一次装夹)保证平行,具体没有做过实验··

网友(点评):
平行度的加工精度要比导轨的精度高,才能一次成功,没有设备实力 也很难了

网友:
可以通过打定位销,调整平行。

网友:
须要耐心调整

网友:
机架 没有连在一起?

网友:
你两个机架固定在哪里

网友:
嗯,机架的有没有位置固定,是一个问题。另外装置的大小最好也提示一下。

网友:
楼主这只是个示意图。大家太热心了。。。

网友:
一边导轨座铣定位台阶,另一边不需要,调试工作台能顺利滑动就可以配做螺孔了.并做对角线的检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看你的加工精度了  和安装 人员的技术水平

网友:
在一个导轨上面的滑块与工作台之间再做一个垂直方向的导轨就可以了

网友:
先定位一条,然后以一条导轨为基准来调整另一条。

网友:
看你的机架 是哪样加工的平行不 机架保证了 导轨就好调了

网友:
感觉过定义了,机床导轨就不是这样的!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够清楚啊,整体体积的大小不同采用的方法可能就完全不同。

网友:
需要耐心

网友(2025-01-07):
型材一般适用于静力支撑场合,因为其链接方式主要靠摩擦力连接,怕的就是运动系统的震动,
楼主这里有滑轨,就是要有运动,最好焊接支座,焊后加工,靠加工保证滑轨安装面的平面度,装配时一边导轨固定定位,另一边导轨打表找平行
如果手动推拉,没有太大冲击与震动,那可以考虑开口式直线轴承和支座光杆导轨,阻力小,可以直接安装在型材表面,缺点是精度差些,适合精度要求不太高的地方,适合手动推
目前楼主示意这种滑块式导轨,精度高一些,对于安装和加工要求都比较高,而且阻力稍大,手动推拉比较费劲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我们做的是一边定为,一边不做定位,打表安装,锁紧螺丝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