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里有没有像word里的查找与替换啊??

楼主(2012-11-12):
有时候有几十张图,要改一个日期,想要直接把那个日期替换掉,可是不知道有没有还是我不会用,每次都是一个一个的去改,很麻烦,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文字可以查找,取代。

网友(点评):
那是哪个命令啊???

网友:
好像没有查找替换功能

网友(点评):
这样的啊 、、好吧、、、

网友:
在工具栏的编辑里就有查找工具

网友(点评):
那个在CAD的2008版的有,,可是在2010版的就找不到啊。。

网友:
修改一张后,把修改部分可以做成块,采取插入方式,快些。

网友:
不对啊,我用的就是2010版本的,就在编辑里面最后一个命令

网友(点评):
我用的2007版本,2010版本有这个功能,是不?

网友(点评):
嘿嘿 。。太谢谢了啊,,我找到了啊。。因为平时的那个菜单栏是隐藏的,,在菜单栏里的编辑有那个命令的。。嘿嘿。。太感谢了。。

网友(点评):
我没有用2007这个版本的,,反正2008和2012都有这个功能的呢,,,嘻嘻嘻。。

网友:
有的,如果你的图都放在一个文件里,使用查找,替换就可。我们以前都这样干。

网友(点评):
嘿嘿。。我知道怎么弄了。。谢谢了啊。。

网友:
有的,在编辑菜单里!9 f. W7 m9 F6 y  u, x

网友(点评):
恩 。。找到了。。谢谢。。

网友:
发了帖子后,打开2007版本一看,有这个功能。刚才的回帖有误,特此更正,并向楼主和大家道歉!以后回帖要细心。

网友(点评):
嘿嘿 。。。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

网友:
大多数人都是用“复制”——》“粘贴”的啦

网友:
编辑-->查找

网友A:
这功能只能在同一模板下的所有图,能一起替换。但是大侠们都是把一个装配里的所有零件图画在一个模板里吗?

网友(点评):
没有了,就是有很多图而已啊。。

网友A:
楼主这图明细怎么像日本的风格啊

网友(点评):
请问图明细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
复制黏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功能只能在同一模板下的所有图,能一起替换。但是大侠们都是把一个装配里的所有零件图画在一个模板里吗?

你是新建一个模板,然后图都在里面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图明细怎么像日本的风格啊

这个就是你图里的明细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