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想下有更好的方法么,有结构简图更好

楼主(2012-11-12):
公司做一出三塑料袋(90×80)产品,使用卧式出袋结构
要求往每排三只袋上面贴Φ50药片(纸底覆一层药膏,干的)厚度1.5左右,出袋周期2.4s
现在有2种方案;
一是全气缸带吸盘的模式,从药片盒吸然后送到位放置的周期方式,思路简单了点,缺点上料连续性不好,而且噪音大,动作有可能药程序控制,成本较高
二是采用机械式分离,把一跺药片定时定数的分开,再放置到位。这个我感觉原理可行(和那个标示机分离纸张原理类似),没有气缸的缺点,但是就是药片厚度误差比纸张大,且药的面油时可能会脱离少许,时间长肯定有药垢

还有哪位高手指点哈,有图最好
发我邮箱也行liyuguo-2001@163.com

网友:
楼主,可否上示意图或产品图片,没有明白你说的,大家就答不出你所要的。

网友:
呵,真是不明白。无图无真相的说。

网友:
吸盘上料连续性不好?或许是没有选好吸盘。至于机械结构声音大,完全可以选择品质较好的带气缓冲磁性开关气缸,或者加装油压缓冲器降低系统振动。
至于程序控制的问题,最多也就是三个电磁阀控制气缸,外加磁性开关定位,算是简单的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