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工件表面光洁度的一些措施

楼主(2012-11-12):
由于刀具上有主偏角和副偏角,使工件的被切削层材料不能完全被切除,而在工件已加工表面上形成间距等于进给量的螺旋状条纹。这就是通常所谓的“残留面积”,残留面积高度愈大,表面光洁度愈
1、 采用副偏角=0的修光刀。如:大进给的强力切削车刀、绞刀、浮动镗刀等。修光刃的长度应大于进给量s,一般在车刀上可取(1.2~1.8)s。
2、 增大刀尖圆弧半径
3、 减小进给量s,同时提高切削速度。如有色金属的高速镜面车削。
4、 采用小偏角的过渡刃,过渡刃的长度应略大于进给量;
5、 采用宽刃精车刀或宽刃精刨刀
6、 采用滚压加工
 在采取上述1、2、4或5项措施时,应注意加强工艺系统刚性,以免发生切削振动
当切削过程中有积屑瘤形成时,由于以下原因而使光洁度恶化:
1、 积屑瘤突出在切削刃上,会刺入工件表面,在工件表面上划出一些与切削速度方向一致的纵向沟纹;
2、 积屑瘤碎裂时,其碎片会嵌入工件已加工表面 1、 选择切削速度时应避开有积屑瘤生成的中速区。在切削碳素钢时,可采用v<1~2m/min的低速(如精车丝杆、拉削等)或v>80~100m/min的高速(如用硬质合金刀具精车或精铣);
2、 适当减小进给量或切削厚度;
3、 增大前角
4、 采用适当的热处理方法,使工件材料的塑性减小;
5、 采用润滑性能好的切削液;
6、 提高刀具前后刀面的光洁度
在较低切削速度下,切削一些常用的塑性材料时,会在工件已加工表面上形成近似与切削速度方向相垂直的横向裂纹,并有鳞片状毛刺出现,即所谓的“鳞刺”。当有鳞刺出现时,表面光洁度会下降2~4级 在切削速度较低(v≤10m/min)时,可采取以下措施:
1、 减小切削厚度;
2、 进一步降低切削速度;
3、 增大前角;
4、 增大后角,减小后刀面上的白刃宽度;
5、 采用润滑性能好的切削液。
而当切削速度较高(如v=30m/min)时,可采取以下措施:
1、 采用硬质合金刀具,进一步提高切削速度,进行高速切削
2、 将工件材料作调质处理;
3、 减小前角
切削过程中发生振动,在工件已加工表面上形成振纹
1、 增大刀具的前角、主偏角、刃倾角及减小刀尖圆弧半径,以减小径向力;
2、 在刀具后刀面上磨出负后角的消振棱;
3、 增大刀杆截面积及减小刀具悬伸长度,以提高刀具的刚性;
4、 采取分屑措施,合理安排切削图形,使切屑的截面窄而厚;
5、 采用弹簧刀杆或将刀尖位置降低到刀杆中心线以下
6、 选择切削速度时应避开径向力较大的中速区,同时减小切削深度,并适当增大进给量也有助于抑制振动;
7、 提高机床及工件的装夹刚性;
8、 采取特殊的消振装置,如消振镗杆

网友A:
请教,6061的铝怎么样才能把表面质量加工到镜面效果?

网友(点评):
没试过镜面效果,不过车过Ra0.4要求的零件

网友(点评):
Ra0.4很厉害了,一般配合轴也就标个0.8,就不错了。

网友(点评):
抛光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6061的铝怎么样才能把表面质量加工到镜面效果?

这个没弄过,我们买的不锈钢的真的和镜子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6061的铝怎么样才能把表面质量加工到镜面效果?

我记得6061是软铝吧?
是不是铝的牌号越低,硬度越高?比如1011,硬度比6061高?

网友(点评):
6系统是硬铝了,7075是超硬了,牌号越大直牛,钣金折弯就用2系列或5系列

网友:
学习了,牌号越大,硬度越高

网友(点评):
我发现你好像故意在蒙我

网友(点评):
我蒙你什么?

网友:
表面光洁度这说法早就沒有了,国家己经取消了N年了,应该叫表面粗糙度,还有一点,亮不一定粗糙度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