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除铁屑问题

楼主(2012-11-12):
加工后箭头所指方向里边的铁屑很难清除干净,加工人员又无法看到是否存在铁屑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拿气枪使劲吹
我们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瓦斯爆炸法。

网友:
你这不是多路换向阀上的阀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气枪使劲吹
我们都是这么干的

现在我们也用气枪吹,还有油液冲,但是还可能有大的铁屑卡在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们也用气枪吹,还有油液冲,但是还可能有大的铁屑卡在里面

在振动平台上固定,外带油液冲击。

网友B:
怎么个加工方式?

网友:
液压阀块(集成块)完工后的清理,怎么处理,铁屑残留怎么消除?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287
供参考

网友:
有化学去除方法

网友(点评):
非配合表面应该还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点评):
非配合表面应该还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点评):
这个靠谱,前提是不太在乎成本的情况下

网友:
好复杂哦,怎么加工的???学习学习!

网友:
用磨粒流冲洗

网友:
13楼的方法是比较好的一种方法。磨粒流震动去除毛刺。包括贯穿孔的较小毛刺,去除流道的落砂。但那设备也比较昂贵,国内还没发现那里做类似的设备,我所知日本、美国,欧洲有,再配合高压清洗,冲洗流道,高压设备也是喷头可编程的机械手,适合大批量阀体清洗。一般通过式的多些。每个喷嘴可以完成几个孔的冲洗。但是震动去除,某些要求较高,特殊的阀体对其中的金属粒子,毛刺还是要检查,通过内窥镜100%检查。不行还是需要返工。

网友:
高难度,思考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加工方式?

内部油道是铸造的,外部孔加工时铁屑掉进油道内部

网友:
用手压泵和橡胶球,先将橡胶球塞到管路中,手压泵的高压出油口接管路,打压,将橡胶球挤出来,大的铁屑大部分都会带出来,几十米的高压泵车清除管路里的水泥也是这样做,动作慢了水泥就凝固,管路就废掉了

网友:
  我想请教 弯管那一段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网友:
用工业吸尘器试试

网友:
拿气枪使劲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