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连接效果,请教

楼主(2012-11-12):
两个钣件,螺栓连接。情况  1:两块铁板完全贴合,锁紧后螺母跟铁块整个面接触。
                               情况 2:两铁块不完全贴合,成八字状,螺母跟铁块接触只有一点。
这个两种情况下情况2 的螺母会比较容易松吗?
不考虑其他防松措施。单纯螺母拧紧后是不是靠螺纹副间的摩擦力以及螺母与工件的摩擦力来阻止螺纹松动?对于螺母与工件的摩擦力来说,摩擦力力等于摩擦系数乘以正压力。。与接触面积无关。。正压力的产生跟扭矩是什么关系? 那两种情况下锁紧效果应该是一样的,是这样的吗? 还是说要考虑接触面材料形变什么的。。。。

网友A:
预紧力-》摩擦力你这两种情况预紧力不同吧

网友:
采用双螺母有防止松动的作用,第一种面接触可以使 牙 寿命要长些,个人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紧力-》摩擦力你这两种情况预紧力不同吧

预紧力怎么会不同?

网友B:
也可以抹上我们的滴螺松---涂在螺纹上增加摩擦力,可以防松的

可以看下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YzODY3MTUy.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抹上我们的滴螺松---涂在螺纹上增加摩擦力,可以防松的

可以看下视频

我不是要防松,我是问两种锁紧效果一不一样。。。。。

网友:
螺纹防松有很多方法的,机械防松可靠点

网友C:
接触面积小了和接触面的摩擦力就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触面积小了和接触面的摩擦力就小了

摩擦力跟接触面积无关的吧。。。

网友:
如果要求严格的话,我通常都是加斜垫。如果按图2的设计,这个螺栓恐怕预紧后,就完蛋了。完蛋并不是说不能紧固件,而是说这个螺栓已经失去拆卸的意义了!

网友:
这不一样的,上面讲的可以参考

网友:
RE: 问一下螺母连接效果

引用 楼主:
摩擦力跟接触面积无关的吧。。。

要拧开螺栓,需要克服接触面间的摩擦力矩和螺栓连接间的摩擦力矩,2的安装中和接触面间摩擦力矩应该很小

网友:
在不采用防松的情况下 2 肯定比较容易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