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返式电动缸 传动方式

楼主(2012-11-12):
自己买电动缸和电机,想做成折返式的,什么样的传动方式最简单可靠?如果有图说明十分感谢!

网友A:
电动缸就是电动推杆吗?

楼主:
不是电动推杆

网友:
电动缸是啥东西

网友:
直接买就可以了。折返式的,用同步带的比较多,也可以用齿轮了。但是同步带的负载相对来说小一些,但是结构简单一些。齿轮,可以承受大的负载,但是要有调整中心距的机构,比较麻烦。

网友B:
电动缸求解释

网友(2012-12-20):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买折返式的?
要做成折返式就有两种:同步带,齿轮

设计同步带与同步带轮可以找我 1423188396@qq.com

网友(2013-10-29):
引用 网友A:
电动缸就是电动推杆吗?

我们电动缸,由 穆格公司 亚太研发中心 负责人在21世界初创办,沿用原穆格研发技术,零件多原装进口,现为国内做的最好,吨位做的最大的厂家。 之前一直为军工、科研单位供货,11年开始扩大至民用市场。 可以向我了解下~  我手机18929370202,杨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缸求解释

我们电动缸,由 穆格公司 亚太研发中心 负责人在21世界初创办,沿用原穆格研发技术,零件多原装进口,现为国内做的最好,吨位做的最大的厂家。 之前一直为军工、科研单位供货,11年开始扩大至民用市场。 可以向我了解下~  我手机18929370202(也是QQ号),杨工。

网友(2013-12-03):
引用 网友B:
电动缸求解释

   电动缸是将伺服电机与丝杠一体化设计的模块化产品,将伺服电机的旋转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同时将伺服电机最佳优点-精确转速控制,精确转数控制,精确扭矩控制转变成-精确速度控制,精确位置控制,精确推力控制;实现高精度直线运动系列的全新革命性产品。(想了解更多,可加QQ或电联,号码绑定相同 18929370202

   闭环伺服控制,控制精度达到0.01mm;精密控制推力;很容易与PLC等控制系统连接,实现高精密运动控制。噪音低,节能,干净,高刚性,抗冲击力,超长寿命,操作维护简单。电动缸可以在恶劣环境下无故障,防护等级可以达到IP66。长期工作,并且实现高强度,高速度,高精度定位,运动平稳,低噪音。所以可以广泛的应用在造纸行业,化工行业,汽车行业,电子行业,机械自动化行业,焊接行业等。   低成本维护:电动缸在复杂的环境下工作只需要定期的注脂润滑,并无易损件需要维护更换,将比液压系统和气压系统减少了大量的售后服务成本。

  液压缸和气缸的最佳替代品:电动缸可以完全替代液压缸和气缸,并且实现环境更环保,更节能,更干净的优点,很容易与PLC等控制系统连接,实现高精密运动控制。   配置灵活性:可以提供非常灵活的安装配置,全系列的安装组件:安装前法兰,后法兰,侧面法兰,尾部铰接,耳轴安装,导向模块等;可以与伺服电机直线安装,或者平行安装;可以增加各式附件:限位开关,行星减速机,预紧螺母等;驱动可以选择交流制动电机,直流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

主要应用领域:
军事装备:雷达、导弹起竖架、装甲车摇摆台、特种设备等
实验设备:仿真平台、实验台、造波机、检测设备等
专用设备:工业自动化生产线、物流传送、升降台、自动调偏控制、阀门控制、坐标机械手、机械设备、CT、咖玛刀及冶金、石化、纺织、食品、化工等行业 ,其它可替代液压缸、气缸的场所 。
   我公司开发的系列伺服电动缸产品具有结构紧凑、低惯量、高响应等特点,并取得了国家认可的实用新型专利,在同类产品居领先水平 。系列伺服电动缸共分为五个系列,最大出力可达350kN,最高速度可达2000mm/s。我公司成功开发了电动六自由度模拟仿真运动平台 ,共分五个系列,载品最大质量可达11000kg

   伺服电动缸是将电机的旋转运动通过丝杆副的机械运动转换为推杆的直线运动,利用伺服电机的闭环控制特性,可以很方便地实现对推力、速度和位置的精密控制;利用现代运动控制技术、数控技术及总线(网络)技术,实现程序化、总线(网络)化控制,且不需要对能量进行二次转换就能实现驱动控制的目的,从而达到节能和环保的作用。伺服电动缸由于其控制、使用的方便性,将实现气缸和液压油缸传动所不能实现的精密运动控制。

网友(2014-04-25):
一般用同步带多,重型工业电动缸会用齿轮齿条。这个还是买成品吧,也不是很贵。

网友(2015-04-21):
毕设需要用到这个,可惜CAD资料几乎找不到啊

网友:
什么叫折返式的?现在都是带动丝杠,或电机直接带动推杆,可选择的,

网友(2019-07-19):
6楼解释的简单明了:折返式的,大部分采用皮带轮,也可以用齿轮了。但是同步带的负载相对来说小一些,但是结构简单一些。齿轮,可以承受大的负载,但是要有调整中心距的机构,比较麻烦,另外本身重量也会加重不少,皮带轮需要定期的更换,相比齿轮传动,后期维护会比较麻烦一些,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