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 M35 M42 HSS HSS-EX。。都代表什么呢?

楼主(2012-11-12):
有哪位大侠能赐教下!M2 M35 M42 HSS HSS-EX 都是代表什么意思 越具体越好 本人刚接触刀具行业!

网友A:
百度文库有都是高速钢
你回收废刀吗?可以二次利用的,YAMAWA的HSS-E丝锥,八个的 ,六个的,普通细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文库有都是高速钢
你回收废刀吗?可以二次利用的,YAMAWA的HSS-E丝锥,八个的 ,六个的,普通细牙

废钨钢的收

网友:
HSS-E是钴高速钢的代号,属于高性能高速钢,主要规格有M35和M42,其热处理硬度可达66~69HRC,比通用的HSS高速钢(硬度63~66HRC)耐用度高,韧性有所下降。

网友(2013-03-20):
HSS-EX 是代表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