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白痴的力学问题向各位大侠请教

楼主(2012-11-12):
如图Me就是弯矩吗?
我按Me是弯矩算了下 发现很小直径的杆就可以满足要求,不是很敢相信

虽然是很白痴的问题,但我也不懂
恳请各位大侠指点下我,谢谢了

网友A:
挠度和转角符合吗?

网友:
对于杆可以说是弯矩,准确的说应该是力偶吧。我也是小白菜,学习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挠度和转角符合吗?

弯矩是2914N.m  长度是 880mm
我希望最大挠度小于0.2mm 我算出来直径27mm的杆就可以了 我觉得我算错了

网友B:
得看你的受力情况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看你的受力情况而定

只是很简单的受力,就像图里面的受力情况

很白痴是力学问题

可能是我找的方法的问题

我找了很多资料,都是只有公式

没有公式的由来

网友C:
lz,你那个公式是没问题的,具体计算我就没算了,你那个E和I都没有,说真的,我觉得如果是钢材,27mm的实心杆已经不小了

网友:
好像少了一个参数——弹性模量E,如果按普通钢件E=200GP算的话,算出惯性矩I=2820*10^-8。
由I=3.14*d/64算出d=15.5mm.
不晓得对不对
哎,算了这道题我把饭都煮糊了!

网友(点评):
I=3.14*d^4/64才对吧? 我一般都是取E=206GPa的,其实是我搞错单位了,但我也不知道我算得对不对 不好意思了兄弟,让你饭糊了,有缘相聚我请你吃饭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那个公式是没问题的,具体计算我就没算了,你那个E和I都没有,说真的,我觉得如果是钢材,27mm的实心 ...

有2914N.m的弯矩 长度为 880mm E取206GPa  直径27的截面惯性矩为26074mm^4

结果就可以满足挠度小于0.2.....有点不敢相信而已

网友:
没计算,是不是单位弄错了!

网友(点评):
M对mm。。。。。好像是错了,我真白痴。。。

楼主:
单位搞错了 M对mm当然不对劲

最后算出来实心杆的直径不能小于156mm才能满足要求

但可以用无缝管代替 这样省材料

非常感谢楼上的兄弟

楼主:
不知道我算得对不对,有大侠可以验证下么?

网友:
Me是弯矩

网友(点评):
谢谢了 好像是我单位搞错了

网友:
简单算了一下,跟楼主后来算的差不多

网友:
理论力学,忘了

网友:
做机械都应该都有这种经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