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传动急停后轴会反转,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12):
     机器上电机通过同步带传动到长轴上,轴上有压力,当急停后,会反转一下,有高手帮接送一下
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是紧边的张力释放呗

网友:
   惯量太大,皮带被拉长后回缩……

网友:
惯量大,皮带拉伸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皮带张力消失后回缩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楼上的说的不错。不过负载大点的话会好点。最好不要急停,有个缓冲最好。

网友:
皮带在负载状况下运转,本身有个张紧,有一定的伸缩量。一旦急停,这个伸缩量将通过带轮带动轴回转一定角度。如果想消除这个回转,可将带轮加装反抱紧机构!

网友(点评):
带轮加装反抱紧机架是什么样子的结构,,请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自行车后轮里面的是否类似

网友:
轴与轮的联接出,加抱紧。具体结构有很多,你去百度搜一下抱紧装置,各种类型,你自己选款适合的!

网友:
加个离合器,停车的时候,离合器断开

网友(点评):
离合器就搞得有点复杂了,没必要。抱紧装置有很多种,很简单,很实用!

网友:
单向轴承可以考虑吗?

网友:
加单向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