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角15度时,齿轮公法线长度如何计算?

楼主(2012-11-12):
压力角15度时,齿轮公法线长度如何计算?网上的资料多是20度的,15度的没有,这是怎么回事?请教!

网友:
cos ak=rb/rk;
    此式表明,当基圆半径rb一定时,压力角aK随向径rk的不同而变化。不难看出,渐开线上离基圆越远的点的压力角越大,基圆上A点的压力角为零。
因此根据rb和rk即可求的ak,在分度圆处rk=d/2

网友:
我国规定的标准压力角是20度,你找到的当然都是20度的了.公法线长度为齿轮中心距Xsin15度。

网友(点评):
要是20度的,是不是Xsin20度,那设计手册的公法线长度计算公式那么长

网友(点评):
那我们设计的时候也用15度的压力角啊...

网友:
压力角是15度的好象是有,但不是我们国家的,以前在一本书上见过,好象还与25度的

网友(2013-02-22):
小日本经常用小压力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