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公式什么意思,画斜齿轮时候用的

楼主(2012-11-12):
在用proe学习画斜齿轮的时候用到了这样一个公式d22=asin(2*b*tan(beta/d)),其中d22是指旋转角度,b指齿轮宽度,beta之螺旋角度,d指齿轮分度圆直径,谁能帮忙详细解释下。

网友A:
不知道是否这样算呢?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Y2MDk3fDNlZGM0MzBmfDE3NTg0NDIzNTN8MHw%3D
请指正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否这样算呢?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Y2MDk3fDNlZGM0MzBmfDE3NTg0NDIzNTN8MHw%3D
请指正以下.

应该是这意思,谢谢楼上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