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孔标注,求助

楼主(2012-11-13):
求教,这样长孔标注有问题吗?大侠们是怎么标的

网友A:
是腰形孔?

网友B:
我们平时标注的尺寸多一些,会分别标槽型孔的俩圆心长度和半圆的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腰形孔?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平时标注的尺寸多一些,会分别标槽型孔的俩圆心长度和半圆的半径

你就只在一个孔上标注吧?

网友:
嗯  这种对称的图形我们标的很简单

网友C:
这种孔的标注,每个公司的习惯都不一样
我们是标半径和两个圆心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孔的标注,每个公司的习惯都不一样
我们是标半径和两个圆心的距离

嗯,了解了,谢谢你们

网友:
标半径和两个圆心的距离

网友D:
2*4共8个孔,18*38,直径*长度(总长)

网友(点评):
正解,这种标法就是直径和总长

网友:
这个真不一定,有的不安标准标

网友:
还有深度

网友:
我们公司是根据用途来标注,如是键槽则标注槽的总长,半径标注R,不标数值,即半径为槽宽的一半。如实螺栓孔则标注圆心距离及半径。

网友:
如图,我一般都这么标示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2*4共8个孔,18*38,直径*长度(总长)

呵呵

网友:
我要是加工的,我是看不懂,2X4勉勉强强能猜出来,18X38哪是哪啊?尤其38,是孔心距还是最大边距?

网友: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标准方法是不正确的,我是看不懂的。

网友:
你这种标法真是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