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式连续排料

楼主(2012-11-13):
从一个加压容器内排出物料,最好是连续排料,同时还要保持容器内压力不减。(容器压力0.4Mpa,物料是细煤灰,含水分19%,
容器直径1200mm,长1700mm) .

网友A:
水分太高,带压连续排料有困难,

或者降低水分形成粉料,或者提高水分形成浆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分太高,带压连续排料有困难,

或者降低水分形成粉料,或者提高水分形成浆料,

如果降低水分形成粉料,有办法实现密封式连续排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降低水分形成粉料,有办法实现密封式连续排料吗

降低水分,要形成流化状态,在形成流化状态以前,仍然有困难,

达到流化态了,在仓里加流化板,充气,物料就有流动性了,就可以带压加料与连续输出,

网友B:
粉煤灰气力输送,有断续输送方式,也有连续输送方式,主要取决于发送装置的工作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粉煤灰气力输送,有断续输送方式,也有连续输送方式,主要取决于发送装置的工作方式。

我这不是气力输送,排料主要还是靠重力下落,只不过是从一个密封容器中排出,料会连续排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不是气力输送,排料主要还是靠重力下落,只不过是从一个密封容器中排出,料会连续排出

可否把说工作状态说的比较详细点吗?你是需要做个这样的东西呢还是已经有现成的设备了。

网友C:
星形布料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星形布料器?

这个试过,但密封不行

网友(点评):
找个质量好点的,端面研磨过,象叶片泵似的

网友(2012-12-30):
引用 网友C:
星形布料器?

您知道哪家的星型卸料器密封好

网友:
星型卸料器密封不行,具体哪密封不严

网友(2013-03-22):
加一个陋离密封料仓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3-12-10):
谁有密封比较好的星形卸料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