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固定加旋转的夹具 在线求教

楼主(2012-11-13):
一个悬挂灯具 做一个扭转的试验  上面要一个夹具固定  下面也要一个夹具固定加2.5Nm的扭矩扭转一分钟左右 测吊灯的质量  下面因为是圆形而且吊灯大小不等  所以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夹具比较牢固不会滑动  求大神指教  谢谢!!!

网友A:
灯具的话都是易脆的,所以设计夹具时主要要考虑到接触面的挤压强度及保护措施,上面可以直接用软面V型槽夹具卡死,由于灯的大小不一样,所以下面可以两个气缸支持两个圆弧形的夹具(类似棒球比赛中接球的手套形状),然后整个下体夹具安置在旋转平台上,扭矩电机控制试验扭矩即可。

网友:
夹灯的夹具要通用吗?不通用的情况 ,可考虑按灯具的外形,直接做一腔体,用气缸夹是不会夹破的

楼主:
对的 就是因为要适合各种吊灯 所以夹具是难点    不知道用什么样子的机构夹比较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具的话都是易脆的,所以设计夹具时主要要考虑到接触面的挤压强度及保护措施,上面可以直接用软面V型槽夹具 ...

嗯 这个忘记解释了  是钢性灯具   没事的  V槽是吧  谢谢大神指导  我准备上面固定做成可上下调节的  这样方便各种灯具
下面固定好了 就用电机转动转盘之类的  夹具头用什么材质好呢? 橡胶吗? 还是塑料

网友(点评):
如果不怕灯具的变形,夹头材质硬一点好,但硬质材料如果把灯具夹的变形了不知道会不会对测量精度有影响,要不就用硬质材料做基体,然后再接触面上衬上软材料,但不能太厚,要不夹不住,

网友:
利用内孔做成定位卡槽就可以啊,轻轻一旋,进入卡槽后利用灯具重力下拉,卸载时只须往上一托,脱离卡槽,旋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三爪卡盘见过没?

网友:
2.5Nm,力量不大的,摩擦力足够了,用软性材料可以夹住的,用双面V型+夹紧面用厚些的硅胶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