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机械绘图一般用什么3D软件好?

楼主(2012-11-13):
我做非标机械设计有一年了,一直用的平面CAD,现在想使用3D软件,不知道选什么软件。
1.是不是先画零件图,在组装(这样不直观容易脱节)
2.画装配图,文档大,很多零件,
真不知道怎么办,请教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sw挺好的

网友A:
solidworks 方便好用,当然也要根据你做哪些方面的非标设备,如果只是一些简单的零件,推荐solidworks
如果产品零件涉及很多曲面模型,solidworks就不是很能应付了,那么就用pro/e吧
你做非标设备不用3d绘图,用cad,我理解不了。。。。。。。。

网友:
用Inventor也挺好

网友:
我用SW,很好的,有时也会PROE

网友(点评):
谢谢,3D是先画装配,还是零件图呢,

网友:
ug也挺不错的

网友(点评):
UG觉得那个版本好呢?

网友:
SW比较简单,容易学会,其他的稍微难点,一般开始画三维,然后学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 方便好用,当然也要根据你做哪些方面的非标设备,如果只是一些简单的零件,推荐solidworks
如果 ...

平面装配,有时看不出干涩。所以想改用3D

网友:
solid Edge也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决定选PROE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面装配,有时看不出干涩。所以想改用3D

cad可以检测干涉的,只不过不太方便操作
三维多好阿,直观清晰,不过你电脑不知怎样

楼主:
电脑配置比较高,只是我还不会3D   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配置比较高,只是我还不会3D   谢谢你

不客气,我也搞非标的,同行阿,ha哈,以后一起交流
solidworks很容易学,自己摸索着也能学会,proe有点难度,不过想学没学不会的

网友(点评):
恩,谢谢,你在那里做啊 做什么设备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我也搞非标的,同行阿,ha哈,以后一起交流
solidworks很容易学,自己摸索着也能学会{:soso_e18 ...

我在上海,作非标设备,电气控制等

网友:
俺用的是破衣

网友:
sw和proe都可以!

网友:
SW或者CATIA把,曲面设计很详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上海,作非标设备,电气控制等

我在广州,做冷弯成形设备的,电路控制还不懂,还要学了...
需要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B:
同在广州的,在用SW做非标,认为SW在多零件处理时要求电脑更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在广州的,在用SW做非标,认为SW在多零件处理时要求电脑更低一些,

你们是做什么设备的啊  是不是同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 方便好用,当然也要根据你做哪些方面的非标设备,如果只是一些简单的零件,推荐solidworks
如果 ...

我之前的那间公司也是只用CAXA做二维图就行,不需要三维,可能设备不是太复杂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是做什么设备的啊  是不是同行了

做医疗设备的,比较偏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医疗设备的,比较偏行了

暴利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暴利哇

这位兄弟是做滚压的,我们是同行了,你在那里做啊

网友:
用solidworks吧 ,再配套个相应插件  ,   画链轮,圆柱齿轮,锥齿轮 ,同步带轮,涡轮蜗杆,花键 ,钣金 ,装配  很不错

网友C:
个人认为catia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catia比较好!

用习惯了都一样,关键是图纸质量,SW.

网友:
SW是是设备设计好 UG是数控编程好

网友:
SW比较适合机械

网友(2012-12-24):
你所在的公司用哪个学哪个

网友:
wolidworks入门简单,容易上手,推荐~

网友(2013-02-17):
用pro/E比较好

网友:
Sw容易上手

网友:
SW专为机械服务的软件

网友(2013-08-22):
用SW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