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12.1 模型显示问题

楼主(2012-11-13):
为什么我设置好了plotctrls-numbering 并试过plot-multi-plots都不能显示直线和关键点的标号,如图中所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方法啊

网友A:
在plot里面用multiplot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lot里面用multiplot试一试

前面我说过,试过了,显示不了

网友(点评):
我自己试过了都可以。

网友(点评):
你把你的命令流贴上来,看看你是否做了其他什么操作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面我说过,试过了,显示不了

/BATCH
/COM,ANSYS RELEASE 12.1    UP20091102       10:58:30    11/13/2012
/TITLE,truss
/REPLOT
!*
/NOPR
/PMETH,OFF,0
KEYW,PR_SET,1
KEYW,PR_STRUC,1
KEYW,PR_THERM,0
KEYW,PR_FLUID,0
KEYW,PR_ELMAG,0
KEYW,MAGNOD,0
KEYW,MAGEDG,0
KEYW,MAGHFE,0
KEYW,MAGELC,0
KEYW,PR_MULTI,0
KEYW,PR_CFD,0
/GO
!*
/COM,
/COM,Preferences for GUI filtering have been set to display:
/COM,  Structural
!*
/PLOPTS,INFO,3
/PLOPTS,LEG1,1
/PLOPTS,LEG2,1
/PLOPTS,LEG3,1
/PLOPTS,FRAME,1
/PLOPTS,TITLE,1
/PLOPTS,MINM,1
/PLOPTS,FILE,0
/PLOPTS,LOGO,1
/PLOPTS,WINS,1
/PLOPTS,WP,0
/PLOPTS,DATE,2
/TRIAD,OFF
/REPLOT
!*
WPSTYLE,,,,,,,,1
/PREP7
K,1,0,0,0,
K,2,2,0,0,
K,3,1,1,0,
K,3,1,1,0,
WPSTYLE,,,,,,,,0
/PNUM,KP,1
/PNUM,LINE,1
/PNUM,AREA,0
/PNUM,VOLU,0
/PNUM,NODE,0
/PNUM,TABN,0
/PNUM,SVAL,0
/NUMBER,0
!*
/PNUM,ELEM,0
/REPLOT
!*
LSTR,       1,       3
LSTR,       3,       2
LSTR,       2,       1
GPLOT
ALLSEL,ALL
/REPLOT
GPLOT
/PNUM,KP,1
/PNUM,LINE,1
/PNUM,AREA,0
/PNUM,VOLU,0
/PNUM,NODE,0
/PNUM,TABN,0
/PNUM,SVAL,0
/NUMBER,0
!*
/PNUM,ELEM,0
/REPLOT
!*
ALLSEL,ALL
LPLOT
GPLOT

这是后面自动生成的文件,我自己不是用命令画的,我还是初学者哦

网友A:
很奇怪,我将你的命令流运行后,都能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我将你的命令流运行后,都能显示。

是的,不知道你发现没,上面图片的左上方有K-L的标识,应该就是代表打开了关键点和直线的编号吧,但是实际上又没有,看不到编号,画图很难选到需要的元素

网友A:
同样的程序,不同电脑运行,结果不同,估计就是你电脑软件的配置问题了。你试着从新安装一下ansys或修复一下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程序,不同电脑运行,结果不同,估计就是你电脑软件的配置问题了。你试着从新安装一下ansys或修复一下 ...

谢谢你的热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