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水密封圈,请教

楼主(2012-11-13):
我想做一个手持设备的外壳,就分为上下两个部分,需要防水。
我的思路是:1、上盖边沿做成凸起,下盖边沿做成凹槽,上下配合
                     2、凹槽里面需要放入密封圈达到防水的目的
问题:1、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2、如果可以那么密封圈选择什么型号的呢?
           3、整个外壳是铝做的,那么需要做多厚才能达到合适的机械强度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种结构用于静密封是没问题的。密封圈的型号得查阅相关标准。外壳的厚度根据你使用条件定,如果是用于水下可以参考外压容器壁厚的设计方法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用于静密封是没问题的。密封圈的型号得查阅相关标准。外壳的厚度根据你使用条件定,如果是用于水下 ...

好的,我先去查查看,谢谢!

网友:
一面凹,一面平就可以,否则增加工艺难度

网友:
这个,真不一定行,手持设备,是手机吧,密封边缘加密封圈,y型的在机体上,外壳正常

网友:
可以密封,密封用橡胶密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