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丝杆上有五组螺母,怎么实现五组螺母独立运行而互不干扰?

楼主(2012-11-13):
求助各大师:一根丝杆上有五组螺母,怎么实现五组螺母独立运行而互不干扰?先谢谢了

网友:
只有采取丝杠不动的结构,

丝杠固定,单个螺母螺母采用行星机构驱动,就可以完成单独的动作,之间没有干扰,

网友:
998大侠太辛苦了,
这样的问题有意义吗?

不明白5个螺母跟丝杠都是什么关系

网友A:
丝杠不动螺母动

楼主:
谢谢各位了,丝杠不动螺母动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杠不动螺母动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