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木箱,感应电的问题

楼主(2012-11-13):
加热木箱,温度控制在30度左右
情况布局:
用碳纤维加热线在木箱内外四周均匀分布加热线,用以加热木箱内的空气,
箱子底部铺有5cm左右的湿土,也就是说分布在木箱底部加热线上部为湿土,
接热线接头及温度控制器在箱子顶端,用收缩绝缘管连接,此处属于干燥的,
在温控器与主电源之间加时间控制器,用以控制加热线在某一时间通电加热。
测量:
通电之后,调整温控器,核对温度及时间,并测量加热线之间时候有漏电现象,
用电测笔,深入湿土,电测笔无反应,另,在每根加热线处测试,电测笔均没反应。
问题:
1.加热线通电一周左右后,用电测笔,深入湿土,电测笔灯亮,另分别在每根加热线处测试,也均有微亮现象
2.更为奇妙的是:当时间控制器显示断电的情况,再次将电测笔,深入湿土,电测笔灯也亮,分别在每根加热线处测试,也均有微亮现象,
但是将电源插头拔掉后,电测笔就不亮了
怀疑:
1.是不是存在感应电?
2.是不是可以接地线消除?如何接地?周围都是瓷砖地板,附近只有插座及电脑主机
3.会不会电到在湿土上生活的宠物?但是我发现它们没什么异常。
麻烦各位懂的朋友支招帮忙,谢谢!

楼主:
坐沙发,等待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难道没有能帮我的吗

网友:
有点漏电了吧

网友:
接地很容易啊
接到水管或者暖气管上就行
要不自己砸个钉子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