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舍式镗刀的含义

楼主(2012-11-13):
如题

网友:
可转位镗刀

网友:
就是可转位的,说白了就是换刀片的,相对于焊接的或整体高速成钢的或合金的,

网友:
舍弃式镗刀,准确的应该是模块化,组件可随时更换。

网友:
装刀片的 可以换着用

网友:
安装刀片的那中可转为刀具 刀杆和刀片可分开,可以拆卸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