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碰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11-13):
Y100L-4-50-2.2
这个电机要求是带法兰的。但在明细表中直接标注的是这个型号,也没有
备注带法兰。这个型号哪里反应了带法兰呢?这跟不带法兰的普通电机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带法兰是B5.

网友:
每个品牌的电机命名方式各不相同,第一个问题详细找找样本,或者给供货商打电话问问便知。区别就是装配方式不同,如果为了美观可以选不带法兰的,但装配时太纠结,对尺寸也有诸多限制。选电机建议一定要选带法兰的。

网友:
一般B3是底座型,B4是小法兰型,B5是大法兰型。还有其他的B6\B7\V1\V3等等,详见各厂商选型资料

网友(点评):
哦哦~~感谢大侠的回复。。

网友:
最好是找厂家的人问,因为不同的厂可能表示不同

网友:
Y100L-4-50-2.2
Y100L---电机机座号   4---极对数   50--频率  2.2-- 功率
至于安装方式  这个描述是肯定没有表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