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YAMAWA丝锥, 第一次攻丝通规不通 ,要第二次才完成攻丝 ,效率低

楼主(2012-11-13):
请教几个关于刀具品牌和应用的问题!

我一客户之前用YAMAWA丝锥, 第一次攻丝通规不通 ,要第二次才完成攻丝 ,效率低!哪位大侠能帮忙分析下原因呢 。还有就是请问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既能节约成本又能提高生产效率,  跪谢了。

网友:
按理说YAMAWA的丝锥质量还行啊
首先考虑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另外你得把加工情况详细描述一下才能去判断。

网友:
什么材料?底孔多大?攻丝条件?请说清楚!!

网友:
应该是选型错误,这个与品牌无关,

网友:
我加工时也发生过这种现象,但是换了yamawa的螺旋丝锥后就解决了,换丝锥之前我在床子里面加了一个小油瓶,主轴自己沾油然后再加工,通规就能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