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三维线图中的投影关系--求助

楼主(2012-11-13):
        平时在公司用CAXA画零件图纸时我都喜欢顺手把三维线图画上,一则方便加工人员读图,二则锻炼一下自己的三维想象能力。这次在画一个零件顶部中心的螺纹通孔时把我卡住了,如下图中粉色圆圈标出来的,在头脑中只能有个大概的样子,但是不能完全想象出来具体应该是怎么画,三维线图中螺纹孔和圆槽之间的交界线是抛物线吗,我能找出来交界线的四个端点,但是不知道用什么线把端点连起来,想了好久了,现在一深想就头疼,想不下去了,我是新手上路,各位大侠帮帮我吧~~~~

网友A:
你画的没有问题,具体参照机械制图两个不同直径的圆相交,其交线有规定的画法。

网友B:
找到交点后,把那几点光滑连接起来就行了,过那几点画弧。如果相交的孔径相同,交线是交叉的线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没有问题,具体参照机械制图两个不同直径的圆相交,其交线有规定的画法。

正常的三视图中我可以画出来,主要是在三维线图中不知道怎么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交点后,把那几点光滑连接起来就行了,过那几点画弧。如果相交的孔径相同,交线是交叉的线段。

三维线图中怎么画呢?交线应该是不规则的环

网友(点评):
三维图中,那个螺孔就是一个椭圆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三维线图中怎么画呢?交线应该是不规则的环

关键是椭圆还不在一个平面上,并且这个三维线图还是要求倾斜45°的,具体怎么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交点后,把那几点光滑连接起来就行了,过那几点画弧。如果相交的孔径相同,交线是交叉的线段。

关键是椭圆还不在一个平面上,并且这个三维线图还是要求倾斜45°的,具体怎么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