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轴承的截面?

楼主(2012-11-13):
求教各位大虾,这个是什么轴承的截面?

楼主:
是双向推力角接触球轴承吗?

网友A:
这轴承的滚道很个性啊楼主确定不是CAD显示的问题?

网友:
表示,不认识

网友:
看看明细栏是否有说明。还可以从图中测出尺寸与轴承标准对照,最后判断是哪一种轴承。

网友B:
是不是轴承啊,好像是自己做的一个零件中间加点滚珠哦,就像以前自行车的前叉哦

网友:
双向推力角接触轴承,一般与双列圆柱滚子轴承配合使用,用来承受轴向力。

网友:
第一次见    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轴承的滚道很个性啊楼主确定不是CAD显示的问题?

不是显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轴承啊,好像是自己做的一个零件中间加点滚珠哦,就像以前自行车的前叉哦

我也在研究中····

楼主:
经查证这个就是双向推力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
第一次见 等解答

网友:
怎么感觉是直线轴承的样子呢?不明白

楼主:
http://c.zcwz.com/index2.asp?class_x=104&sclass_x=106&turn_x=2
你登录这个网站看看,有相关轴承图纸,希望能给你有所帮助。。。

网友:
能问一下  双向推力角接触球轴承  有什么优缺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