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加工圆弧不好!

楼主(2012-11-13):
加工圆弧,铣出来的圆弧,在每90度的地方有凸出,圆弧也成椭圆形,机床是否有参数可以,系统是FANUC-0I mate

网友:
你先测量一下各个轴的回差看看,把数据放上来,我们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初步分析,是机械传动部分有间隙造成的,打表两个直线轴,然后记下间隙,在系统当中有参数可以调整。打表反应多少就输入多少就可以了、参数多少我忘记了,操作说明都有的,最好是检查丝杠和轴承,彻底解决问题。

楼主:
机床各轴反向间隙都很好,机床是新的,现在处于调试阶段,重复定位精度在0.008,估计是伺服驱动的参数不对,造成两轴同步有问题,不知道那位大师可以指点笨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