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 工程图问题,请高手指点下啊

楼主(2012-11-13):
在建模后,进入制图模块就会出现上图的问题的问题。
还有个问题,就是在工程图画好后,保存时UG会关闭掉。我用的是UG8.0.请高手指点下啊!谢谢!

网友A:
你没有先保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先保存吧

建模的时候保存了的,然后进到制图模块的。

网友B:
做好实体图以后要保存好以后才能新建文件进入绘图模块出工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好实体图以后要保存好以后才能新建文件进入绘图模块出工程图。

在模型建好后,可以直接点制图进入制图模块的。我以前就是这么出图的,但是现在重装了之后就出问题了。图纸保存不了,一保存UG就被关掉了。现在用CAD出了好几天的图了。估计要重装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