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问题

楼主(2012-11-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你们厂所有的线切割都这样?  那你们的操作工水平也太低了! 我今天线切割课讲的就是这个 有纹路 是你们那个线切割出问题了需要维修调试    或者是编程  和    人为操作不当 (抱歉刚上的课还没复习)   光洁度 看你的进给 就是电参数得调好 而且和材料有点小关系 还有比如说没有注意出了小问题 。丝没有挂在丝筒上啊  一堆堆的 我都记本子上了。。和编程切削液有关系啊  因为线切割是放电加工你没冷却液会烧丝断丝的 乳化液也是提高切割的效率的 线切割不能少了乳化液 其他的我不太懂 毕竟是新手。。

网友:
中走丝比快走丝多了个修刀功能,说白了意义不大。你说的用过就不要了,那是慢走丝,用的是铜丝,是放在水里切割,用的是纯净水,和快走丝不是一个档次的。
快走丝切割的有线痕,1.看看钼丝的抖动,2.水加上没有,不一定要大,要能进入切割的地方。3.乳化液的加的够不够,新的水不一定好,4.电流的控制合理不。
水平有限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

网友:
快走丝线切割光洁度不好 1 脉宽越大 切削速度越快 光洁度越粗糙 2缩小脉间,可增大加工电流和切削速度,表面粗糙度值也会增大  线切割必须有切削液的一般比例15%

网友:
快走丝线切割本身切割时,就会产生黑白纹路, 光洁度不高,纹路多,是你加工工件比较厚, 切割速度又比较快引起的, 从这两个方面着手调整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精度要求高的话,当然用慢走丝,如果要求一般,可以用中走丝,实惠一些,毕竟设备都是要成本的。

网友(2013-03-29):
从电参数 想光洁要跳和进给 和割慢点就行

网友:
有长见识了!

网友:
“加工时放在切削液里面,钼丝只走一次”这个描述符合慢走丝的加工,慢走丝用的切削液是纯净水,“钼丝”是铜丝单向运动的。

网友(2014-07-09):
加工的精度有关系,导轨。力锐中走丝 的机床比较好,比日本的还好。他们开发的最新电柜加上整个系统,精密度非常高.官方网站liruicnc.com 资讯下工程师为你解答相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