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聚四氟乙烯棒车外圆的问题。

楼主(2012-11-13):
做个东西,要用到聚四氟乙烯做支撑。量太少,没法去注塑。用棒料切割然后车外圆到尺寸要求,约10MM长,6mm左右直径多个直径台阶。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车出的棒成鼓形或者葫芦形,偏差约5-6丝左右,安装时配合成问题。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高招。我现在用的是铝合金专用刀片,不知道前后角合适否,或者应选取什么样的前后角,能够适合加工聚四氟乙烯的要求。
前面做过点实验,好像前角小了成鼓形较多,前角大了成葫芦形,总找不到合适的。
另外就是主轴转速,取快点好还是慢点?我这边师傅,做铝合金和铜材比较有经验,塑料似乎有点为难了。

网友A:
这材料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尼龙棒???如果是我就有办法

网友(点评):
应该是:铁氟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材料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尼龙棒???如果是我就有办法

是类似尼龙棒的材料,因为介电系数小,所以在电子方面用的较多些。您有什么高招,能否指点下??

网友:
铁氟龙比较软

网友:
不知道你材料外圆大小。我加工LA543料,和铁氟龙类似,35外圆转速3800切速0.12,高压气冷,12外圆6000/0.04,PCD刀加工,无变形,无椭圆,无让刀。

网友(点评):
我材料只有7mm,加工到6mm左右,pcd刀估计一时找不到,我明天试下磨白钢刀,提高转速试一下。另外,请教下,是否塑料棒料在冷冻条件下硬度提高点,会便于加工??

网友:
装夹容易打滑,稍紧会变形,尽量多夹持,少量外漏,转速跟你的吃刀量有关,刀具一定要利

网友(点评):
是的,夹紧变形严重,现在是做了一个铜套管,侧面开了槽套在棒料上,然后上卡盘夹装,变形问题才算好些了。

网友:
刀具一定要利,用白钢刀好点

网友(点评):
哦,对,谢谢您,软材料上白钢刀,明天早上就过去试试。

网友:
我也车过这东西咋个没像楼主说的那样呢。就是确实不可以吃厚了,受力大容易搞费

网友:
磨把白钢刀,前角25度,后角15度,线速度400至450,最高转数设在3500以上,走刀F0.08加工出来表面呈羊脂玉效果,注意冷却,不然高温会让屑沫发生粘结

网友(点评):
感谢,您提供的角度我们试验了,确实有很好的效果,我们玩塑料还是没经验。再次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点评):
老师傅客气了,只是原来经常车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类似尼龙棒的材料,因为介电系数小,所以在电子方面用的较多些。您有什么高招,能否指点下??

那你试试看吧我说的是尼龙的办法。转速要高别夹太紧一紧就容易变形只要不飞出来就行。刀具改用白刚刀,自己磨越利越好。刀的磨法和外员刀的一样就行前后角别出来就好。切断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让他变形慢慢磨进去就行了。你试试看能行了告诉我一声我也多知道一点谢谢。尼龙的这样肯定可以我以前做了很多尼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