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设计张紧轮

楼主(2012-11-13):
小弟在做机械设计大作业,设计带传动,要设计张紧轮,但是这方面的资料少之又少,特来求助,有装配图最好啦

网友A:
就是张紧的呀,用一个或者两个从动轮张紧,考虑一下,不是很难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张紧的呀,用一个或者两个从动轮张紧,考虑一下,不是很难得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74105575\QQ\WinTemp\RichOle\CS7]){2$(_(2OISD}BX{IWN.jpg就是如图的张紧轮就可以了,但是对于它的具体尺寸该多少合适,还有张紧轮那里是不是要用到轴承,我都不清楚,我的小带轮d=106,大带轮d=315

网友A:
最好有轴承,大小无所谓,关键看你的转速,转速高最好选大点的轴承了,外径40-60估计看起来就比较好了;要不你就选择比较耐磨的调整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有轴承,大小无所谓,关键看你的转速,转速高最好选大点的轴承了,外径40-60估计看起来就比较好了;要不 ...

我的带速v=7.77m/s,张紧轮的轮d=95.4mm,轴承一般该怎么画装配图,我们都还没学过轴承~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第三本上面选深沟球轴承,用两个挡圈挡在你那轮里面就行了

网友:
张紧装置的设计安装在机械设计手册上面也有,你可以查一下带传动和链传动的张紧装置的设计,记得张松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第三本上面选深沟球轴承,用两个挡圈挡在你那轮里面就行了

张紧轮具体结构是怎样,今天上课老师说各部分的强度需要校核,更晕了,强度该怎么校核,还要画装配图

网友A:
我过去设计的涨紧链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过去设计的涨紧链轮

轮子我知道怎么画,就是不知道张紧轮的底座怎么设计,各种强度怎么校核

网友(2012-12-23):
貌似我是专业搞这个滴。。有什么特别的需求吗》需要自动的还是手动的还是只是一个增加包角的简单轮子?或者需要液压的???需要我帮你做在这个作业不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