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的许用接触应力在哪里可以查到?

楼主(2012-11-13):
比如说常用的,铸钢,45钢,GCr15等。翻手册没找到。哪位大侠给推荐一下?

网友:
你翻的什么手册?多找几本,肯定有的

网友(点评):
材料手册,大侠可否推荐一本

网友(点评):
具体,我也不知道,好像在材料力学还机械设计手册设计资料里面见过

网友(点评):
具体,我也不知道,好像在材料力学还机械设计手册设计资料里面见过

网友(点评):
具体,我也不知道,好像在材料力学还机械设计手册设计资料里面见过

网友A:
LZ您好, 您是做材料强度校核么? 许用接触应力核算接触疲劳强度,  貌似是材料弯曲疲劳强度和解除疲劳强度有一定的系数关系,强度极限这个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曲线图,而系数可查表,不知道能否帮助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您好, 您是做材料强度校核么? 许用接触应力核算接触疲劳强度,  貌似是材料弯曲疲劳强度和解除疲劳强度有一 ...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您好 今天查了一下,
弯曲疲劳极限σFlim≈(0.4-0.8)σb   σb(抗拉强度)由GB1172《金属硬度与强度换算》
接触疲劳极限σHlim≈280(HB-25)Mpa
上为齿轮强度校核所用公式,仅供参考。

网友:
材料的许用接触应力是保护有安全系数后的极限应力,不同的工况,不同的零件,不同的部位,要求都不一样,人为规定的,这个数值来源于工程经验,手册上并不多见,要查阅手册更加具体的零件设计部分,那里会给出安全系数,或者给出许用应力

网友(点评):
大侠可否推荐一本

网友(2014-04-27):
我想找到关于设计锥齿轮的。没有啊。哪本书里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