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快3030切割头红外线怎么调

楼主(2012-11-13):
最近公司激光机切割头那红外线变得很散,拿着螺丝刀把旁边的螺丝拧了半天,没效果。请问各位老大怎么调........

网友:
看看聚焦镜片是不是坏了,逐一检查光路。

网友(2013-02-25):
你看看 里面那个发光管 是不是严重脏了   那东西其实就是发光二极管
坐标 是根据 相对位置计算出来的

网友:
我们的机床红点歪啦。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