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机构的问题

楼主(2012-11-13):
机械设计没学好,请教大家一下图中的2号件,可以动吗?
4、5、6为轴,各处配合均为间隙配合。
谢谢!

网友:
剖视图没看明白,是楼主表达有问题还是我视图能力太差了

网友:
轴6和1、2零件时怎么结合的,aa剖视看的不清楚?如果穿透1、2不能动,只穿透1,1和2滑动的话,就可以动。

网友:
这得看你的条件了,首先得忽略你图上的错误,B-B剖剖视符号位置?从图上看,1号件与2号件通过4轴铰接,1号除了可以绕4号旋转外,相对于2号来说,位置就固定了,如果1号件位置固定,那你的2号就被三角形限定死了,无法运动.如果允许1号件在某方向上的滑槽里往复运动,那么2号件是可以运动的,但运动轨迹是条曲线,不是简单的直线运动

网友:
如果轴4不能运动,1、2均不能移动,如果轴4可以移动,1、2的铰接件可以绕轴5旋转,或带动轴5绕轴6旋转

网友(点评):
可以动的。但是要注意一下结构位置。避免出现死角。活动构件为3,低幅为4没有高幅约束。因此自由度=3x3-2x4=1,再给机构一个原动件便可移动。其实这个就是卡车后箱卸料的升降机构的一个变形。就是你所说的那个杆件

网友(点评):
2为原动件,可以动

网友(点评):
摇块机构!~嘻嘻

网友:
用3D画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动不了

网友:
可以动, 围绕5转, 你的配图不是第三视角,让别人看不懂

网友:
看起来可以绕5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