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又折了?

楼主(2012-11-13):
螺丝折在丝孔里了,我要疯了,这帮孩子瞎干,我又去开屁股!就想找一个办法,求助坛子里的朋友了!当事办呀!谢谢!

网友:
楼主四川人吧?唉。祈祷你能够快点解决问题。

网友:
用钻头打掉啊,丝锥的话只能电火花了

网友:
螺丝还是丝锥?深度怎么样?一般螺丝断了都用电钻把它钻出来,螺丝直径大的深度浅的还可以用二氧焊机在断丝上焊一段方头杆,二氧焊丝比较细,容易操作,点上就行,焊完冷却后在外面拧,注意焊接时要点焊,时间要短,否则热变形后更麻烦

网友:
打出来就好

网友:
如果螺纹没被破坏,沿逆时针方向慢慢把折在里面的螺栓敲出来

网友:
取出螺丝教课书都有写了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虽然不大
可着实令人讨厌
上螺丝的时候不要用蛮劲

网友:
小钻头反转,打出来

网友:
小钻头反转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YzODY3MTUy.html
看看视频,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请问 楼主那个螺丝强度怎么样是普通的 螺丝么? 如果强度不是很硬的话可以先在螺丝断面上钻个小孔 然后用 断丝取出器 也就是反丝 可以很轻松的取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