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深的7MM孔,会偏多少?

楼主(2012-11-14):
请教个问题,9MM铝棒,钻个7.3的孔,深240MM,要求到底不能偏0.4,求经济稳定方案。

网友:
可以用枪钻加工!

网友:
壁太薄了。。。1MM 肯定

网友:
枪钻加工应该没问题,

网友:
铝材,壁薄,装卡是个问题。

网友:
这孔没有精度要求的话,搞个铝管就行了,不用再去加工了!!!

网友:
还不如用铝管 然后堵上一头

网友:
如何装夹定位,1MM的壁厚怎么能保证。

楼主:
铝管不行。,外径可用12棒再车,求240深会偏多少的参数,

网友:
先孔后外圆,0.4没问题的

不过要注意工艺顺序。

网友:
建议先内钻内孔,再车外圆,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管不行。,外径可用12棒再车,求240深会偏多少的参数,

才200多深   偏差10丝没问题。      先外圆光一刀,再枪钻内孔。再精车外圆。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管不行。,外径可用12棒再车,求240深会偏多少的参数,

要是批量的话,不如先试一下

网友:
太薄了,不大好加工

网友:
0.2以内吧!我可以给你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