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上料下料及焊接问题

楼主(2012-11-14):
      目前厂子里有个技改项目具体内容是这样的:C型钢两个端面要焊上铁片,这个工作到现在为止都是人工完成,现在领导说要实现自动化,我大概分析了一下这就需要四步上料、送贴片定位、焊接、下料。由于以前没接触过这些东西,我跟领导说这个事很复杂得分析一下可行性。
      这阵子也查了下资料这些东西肯定没有成熟的设备了,所以得需要自己根据生产的实际情况进行初步设计。大概整理了一下思路:气动上下料应该问题不太大,主要问题在焊接上,型钢端面和铁片的定位,自动化焊接,焊接后的检验可以还采用人工检验的方式。焊接的自动化现在多为示教型,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自动焊接的机械人还有些不成熟或者成本很高,所以用机械人焊接是否能比人工效率高、成本低确实是个问题。
      这个活现在还就我一个人干,因为头一次接触这些东西所以对这件事到底困难度有多大心里没底,所以想向各位前辈讨教一下!

网友A:
焊接的线路是C型吗
如果能将贴片定位到C型钢端面 这个机械手 就一个升降动作 再就是沿焊接路线动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的线路是C型吗
如果能将贴片定位到C型钢端面 这个机械手 就一个升降动作 再就是沿焊接路线动作了

C型钢是两端,现在想两端同时焊接,所以至少得有一个机构是能够横向运动的;现在就是焊接的方案,很可能要使用程序固定的示教机,我查了相关资料焊接小车和焊接机械人都有,焊接小车是控制精度不够。焊接机械人就要看性能和价格了,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我这个项目的难点在哪?(我认为是自动定位和焊接)大概得多长时间能做出来?(我估算大概半年到一年)得投入多少钱?(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
c型钢是在生产线上吗,规格几种,产量多大,最好画个简图

网友B:
C型钢、铁片的公差(不是规格)是多少?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公差不小,趁早拉倒!

楼主:
引用 网友B:
C型钢、铁片的公差(不是规格)是多少?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公差不小,趁早拉倒!

兄弟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我昨天又理了一下思路,主要的难点在焊缝成型的误差和焊机初始定位误差上。C型钢和铁片的公差我在下一步的工作中要核算一下,但我认为即使误差大也可以给C型钢适当的整形使其符合工艺要求。现在就我一个人思考这些东西,思路确实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