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板压紧结构,请教

楼主(2012-11-14):
求助:大家有没有比较巧妙的盖板夹紧方式,我们公司现在使用的是用螺栓把紧,但是螺栓间隙过大,超过200mm,盖板在下部风的作用下,产生变形,会有灰粉泄露。但是螺栓加大密度以后,成本高,而且安装也比较费力。现在考虑凸轮结构压紧,或者采用楔铁压紧。凸轮结构在震动的情况下,会不会自己就松动了。楔铁怎么样?大家有没有其他的压紧方式,密封好、美观、价格便宜。最好有图片。谢谢各位老师。

楼主:
附图是盖板样式

盖板样式

盖板样式

楼主:
附图是斜铁的压紧方式。

斜铁

斜铁

网友:
没见过这么其它类型的压紧方式! 斜铁压紧,万一出现振动怎么办? 时间久了,会松动的

网友A:
可否考虑下在结合面一圈加一层普通的橡胶垫密封,黑色那种,成本应该不高

网友B:
经常拆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拆装么?

不经常拆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考虑下在结合面一圈加一层普通的橡胶垫密封,黑色那种,成本应该不高

本身就带着橡胶密封,但在实际使用中3mm的钢板,在风的作用下产生变形,橡胶密封的作用不大,现在在钢板上方加了6mm的压条。防止两螺栓之间钢板变形。而且橡胶垫要更换成聚氨酯的密封材料。我现在考虑的是怎么把盖板压紧。

网友B:
这样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可否

我们现在优化了一次,是在盖板上面加了6mm的压条,和你这种方式差不多。

网友(点评):
那就是不考虑这种结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可否

这种结构可行
我们以前有个地方也用到过这种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图是盖板样式

不可以加密封墊的嗎?

网友:
采用标准件肘夹

网友:
选择一个快速夹钳压紧,夹钳有各种力矩夹紧力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身就带着橡胶密封,但在实际使用中3mm的钢板,在风的作用下产生变形,橡胶密封的作用不大,现在在钢板上 ...

那我觉得还不如采用盖板边缘加强的方法:
在钣金件四周结合面处焊接6mm的钢板(厚度自己斟酌)4条,建议焊在上面,再用原先密度的螺钉把紧就OK了
或者干脆在6mm的加强钢条上也干出螺钉孔,直接层叠上去,还省得焊接费用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的关键是盖板变形,而不是密封方式,3mm的板在如此尺寸下自身都会变形,所以应改变盖板的结构形式,增加刚性,密封问题也就解决了。

网友:
盖板采用折弯形式的,平板怎么做都会变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