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机精度决定制件精度

楼主(2012-11-14):
一般来说,对于一般用精压加工的零件,所采用的液压机的精度,决定了制件的精度。但是,只用静态精度来衡量压力机精度的高低不是很准确。这是因为,压力机本身的机械强度的大小,对冲压精度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压力机本身的强度低,则就会使得压力机床岙在达到冲裁压力的瞬间发生变形,这样,上述条件即使在静态时调的很好,也会由于强度影响所造成样床身变形,发生差异。由此可知,压力机的精度与强度有很大关系,而强度的大小则对冲压工作有很大影响,故在冲裁高精度工件及连续性很强的冷冲压生产中,都要选用精度较高的,且刚性大的压力机。

压力机是一种结构精巧的通用性压力机。具有用途广泛,生产效率高等特点,压力机可广泛应用于切断、冲孔、落料、弯曲、铆合和成形等工艺。通过对金属坯件施加强大的压力使金属发生塑性变形和断裂来加工成零件。机械压力机工作时由电动机通过三角皮带驱动大皮带轮,经过齿轮副和离合器带动曲柄滑块机构,使滑块和凸模直线下行。机械压力机在锻压工作完成后滑块程上行,离合器自动脱开,同时曲柄轴上的自动器接通,使滑块停止在上止点附近。

正式作业前须经空转试车,确认各部分正常后方可工作。开机前应清理工作台上一切不必要的物品,防止开车振落击伤人或撞击开关引起滑块突然启动。 操作必须使用工具,严禁用手直接伸进模口取物,手用工具不得放在模具上。

在模口区调整工件位置或揭取卡在模内的工件时,脚必须离开脚踏板。多人操作同一台压力机应有统一指挥,信号清晰,待对方作出明确应答,并确认离开危险区再动作。突然停电或操作完毕应关闭电源,并将操纵器恢复到离合器空挡,制动器处在制动状态。对压力机进行检修、调整以及在安装、调整、拆卸模具时,应在机床断开能源(如电、气、液)、机床停止运转的情况下进行,并在滑块下加放垫块可靠支护。机床启动开关处挂牌通告警示。

网友:
中国气动,济南华能  3220357@qq.com
工业液压 工程机械液压系统总体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