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层宏命令循环+刀具半径补偿让我凌乱了

楼主(2012-11-14):
加工如下凸轮(高18.5)的外轮廓   毛坯为   24*24*23的方钢

程序如下%G49 G30 G00 Z50;
G30 Y0;
M06 T04;
G43 G00 Z50 H04;
Z20;
X-5 Y9;
M03 S500;
#1=-2;
#10=-0.5;
WHILE[#10GT-18.5] DO1;
Z#10;
G17 G41 G01 Y-1 D04 F80;(刀具直径10)
G03 X5 Y9 R10;
G65 P9010;
G02 X5 Y9 R7;
G03 X-5 Y19 R10;
G01 G40 Y9;
#10=#10+#1;
END1;
G00 Z120;
M30;
%

O9010;
#2=1.0;
#20=-180;
WHILE [#20LE0]DO1;
#30=12+7*COS[#20];
#40=9+14*SIN[-#20];
G01 X#30 Y#40;
#20=#20+#2;
END1;
M99;

为什么用斯沃模拟出来的刀具轨迹是这样的?....主程序中红色段不应该这样啊 左边的圆怎么来的...  求指导

楼主:
换成直线进刀就好了  为什么圆弧和圆弧对接不行呢?

网友A:
你这个也算凌乱?没看见哥的,你这个算不上真正的两层循环。哥的是
wh (@@@) do1
@#@#
wh(@@@)do2
@#@#
@#@#
!#@#
end2
@$##
end1
镶套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也算凌乱?没看见哥的,你这个算不上真正的两层循环。哥的是
wh (@@@) do1
@#@#

哈哈   终于有人回复我了.....我的也是while    while  do1  do2的形式   只是把WHILE DO2 当成子程序引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终于有人回复我了.....我的也是while    while  do1  do2的形式   只是把WHILE DO2 当成子程序引用 ...

HAHA  兄弟再接再厉!!这东西要在机床上慢慢找毛病

网友:
最近也在搞一个宏。也在机床上找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