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轴承为什么会发黑烧了呢?

楼主(2012-11-14):
数控机床 主轴上有三个轴承  为什么有一个会烧了发黑呢,主轴本身不烫的,求解?谢谢。

网友:
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你确定是烧了?还是脏得很严重?

网友:
发个图看看,是不是把上面的油脂烧焦了?

网友:
应该是轴承磨损了或者有异物进入导致。

网友:
需要主轴简易图纸、现场拆下后未拆下照片、拆洗后照片
如果是烧了应该是主轴发烫的,除非是后轴承,主轴前端没啥感觉,同时主轴精度也是会跑的
如果是单纯润滑脂脏了,没有大颗粒杂物,磨损不严重的话将就洗洗继续用吧

网友:
没润滑好?

网友:
没润滑好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座等楼主图片,

网友:
看过,等待

网友:
是不是高速角接触轴承,有可能是润滑脂不好,应放锂基润滑脂,只三分之一的空间.不是很多越好.

网友(2013-01-15):
可能是前轴承吧,多为前三后二结构,应是前轴承润滑脂烧的原因,也可能是轴承内有脏物引起的.